[联想]
联想显示器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5-06-13):
本人新手,今天遇到一联想液晶,不过电 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是电源板输出有5V,开关3V也有。就是不亮  不过我测着大电容电压不稳 通上电没有300V电压  求老师。。。。。。。

网友A:
大电容没有300V也会输出5V电压,估计你是测量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没有300V也会输出5V电压,估计你是测量出错了。

我是直接插上220V测的大电容 什么都没接  是不是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后序电压都是300V转换得来的,LZ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险或整流桥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保险或整流桥坏了

"电源板输出有5V,开关3V也有"   看清楚,别误人子弟

网友:
故障描述的一团糟,5V都有了  怎么会没有300V?????

网友:
新手自学都不容易,大家多包涵

网友:
估计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输出有5V,开关3V也有"   看清楚,别误人子弟

看帖不认真啊

网友:
真的感觉不可能,怎么没有300却有5V输出呢。

网友:
不通电的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楼主还是找专业的吧............

网友:
先目测,然后万用表

网友:
没300V哪来的3V和5V啊

网友:
电源板要有12V和5V

网友:
有5v却没有300v?我的天……我是懵了

网友:
你是不是万用表表笔  直接测  大电容正负极的呢?电源板的  热接地  冷接地没有弄错 ?

网友:
故障现象描述的自相矛盾,再仔细地测一下吧。

网友:
你得反回去再学习如何测电压,没有300V那来的5V,如果所有电压正常下你就考虑驱动板了。

网友:
没有300V怎么会有5V呀,楼主如果真有5V的话,那300V肯定有,你测300V的时候是否将地接到冷地上去了,接冷地是测不出来的,你可以直接测量大电容的两角测量看是否有300左右

网友:
如果电源板的5V稳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驱动板的3.3是否问题,可以看一下按键板的3.3V是否正常,还有驱动板的1.8V是否产生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鼓了吗

网友:
高压板问题吧 ! AI

网友:
都有5V出来了,估计电源没问题。

网友:
因为他没有用直流1000的档位去测量,所以误认为是没有电压,我以前是菜鸟时,也是这样干的,给大家笑死了

网友:
冷地和热地要接对量

网友:
没有300V,并不代表没有更低或更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