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自动开机关不了机 求助中!

楼主(2015-06-13):
接了个y470   是个二修机
  故障;插上电源自己触发 进系统之后用软关机关不了出现一键还原界面  拆机无明显进水短路等各公共电压正常   一修刷了BIOS  开机芯片ROM   现在值得明显怀疑的就是南桥  求思路  再排除一下别的问题

网友A:
系统、键盘。CMOS电池没电,RTC电路

网友B:
远程唤醒也可能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键盘。CMOS电池没电,RTC电路

裸板试了  电池换了  时钟没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远程唤醒也可能造成。

远程唤醒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只是猜测而已,英语是WAKE。一般跟网卡有关,此信号不正常,一般会为关机不正常或关机之后自动开机。

网友:
远程唤醒是不是只有6系列以后的机子才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猜测而已,英语是WAKE。一般跟网卡有关,此信号不正常,一般会为关机不正常或关机之后自动开机。

恩恩  好的  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B:
没事,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行,直接查南桥和EC相关的条件。

网友C:
换PCH吧
修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C: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小电池是否还有电

网友:
遇到过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行,直接查南桥和EC相关的条件。

恩恩  那   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测试一下小电池是否还有电

小电池  侧过了  也换过了  就剩  信号和巧了

网友D:
遇到过?  换了什么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PCH吧
修到过,换了就好

好吧   那我查查吧  不行就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也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这种情况,如果不行,直接查南桥和EC相关的条件。

恩恩   ec 的二极管  我拔了也不行  再查查吧

网友:
呵呵,都说了只能来搞点分,开关大致分四个,硬开关软开关网络唤醒铃声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  换了什么就好?

换pch就好 。。。。。。。。

网友:
楼主,其实楼上大家都把会导致主动触发的原因都已经说出来了,楼主可以细细的查I一遍在动桥。BIOS,RTC电路,网卡,开关等。如果楼主能修出来也希望公布答案。大家都比较关系你这个贴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