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8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5-06-13):
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PQ222,本体标识D403 BA3A12,G极 19V,S极 19V ,D极 0V ,这个是P沟道还是N沟道?

补充内容 (2015-6-19 20:46):
此板已经修好,不过方法有后遗症,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补充内容 (2015-6-19 20:50):
问题在9楼,图纸本站就有。

网友:
截电路图才能解答,PD222应该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
PQ222是P管,PR300和PR443要能分压才能导通

网友:
看电路图

网友:
从D输出电压的    是P沟道       从S输出的是N沟道

网友:
没有图纸的都不好搞,能修好的都是运气

网友A:
在测量各大供电阻值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我直接拆掉了PQ266,现在本子能正常工作并且已经交给客户使用了好几天,没有返回来,但是有两个后遗症,一是,WIFI没有了,设备管理器里有网卡但是没有连接图标,连不了无线,二是,充不了电了,能检测到电池并能把电池充到百分之百,但就是一拔掉适配器马上灭。由于这两个后遗症客户都能接受,所以就交活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测量各大供电阻值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我直接拆掉了PQ266,现在本子能正常工作并且已经交给客户使用了好几 ...

你把PQ266拆了 肯定是这样啊  找个P沟道的 焊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