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暗屏,换其他屏正常亮。

楼主(2015-06-13):
E40屏幕暗屏,换上其他破屏幕都亮,说明主板屏线没问题啊!
电压测量3.3  19v都有的?咋整?
话说第二张图上的F2用表量的是不通对吗?

网友A:
led、的暗屏    要测量高压部分呢,不是平接口的事  ,往后面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的暗屏    要测量高压部分呢,不是平接口的事  ,往后面量

你要是遇到过直接给我说测哪个啊

网友C:
屏幕供电   开启  肯定有问题         一般可以修好   楼主建议客户直接换屏

网友D:
查F2后级有无短路,确定没短路后换F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幕供电   开启  肯定有问题         一般可以修好   楼主建议客户直接换屏

图上这个是保险吗?  是的话不通肯定不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查F2后级有无短路,确定没短路后换F2

没短路直接拿掉F2短接ok吗?

网友:
F2就是19V升压那边的保险,后面短路了

网友E:
保险后面看看,是不是短路的,,电容短路回导致保险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这个是保险吗?  是的话不通肯定不对啊

是保险  不通就是烧了  你量下有没有短路   看看屏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一个一个拆  要么用烧机大法

网友:
直接万用表测量F2的两端对地值若不短路直接焊锡连过去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后面看看,是不是短路的,,电容短路回导致保险坏掉

我测测看有没有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这个是保险吗?  是的话不通肯定不对啊

F2是保险来的,不通就开路了呀,但换之前要确定后级对地不短路。可以参照废屏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短路直接拿掉F2短接ok吗?

没短路短接可以,但最好就拆个保险装上。

网友:
要不换屏啊,

网友:
要不就把屏修好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遇到过直接给我说测哪个啊

我修过 led很多暗屏  是什么型号屏  lg  auo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 led很多暗屏  是什么型号屏  lg  auo

led  尾巴附近  就是  高压 部分

网友:
过流烧保险有好几种情况。最常见的就是升压前路和后路有电容短路。还有就是升压芯片有轻微短路。LED性能不良导致电流增大烧保险的很少。着重查看电容升压二极管电感和芯片

网友:
普通测量量不出来的话,你可以下载那个屏供电芯片的PDF,对照着量,看灯光控制有没有

网友:
先测保险断没断  看看后及短路没 一般保险断了肯定后面有短路的 如果换了保险还不行后面也没短路 看升压电路  也有可能是高压芯片坏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 led很多暗屏  是什么型号屏  lg  auo

LG的屏幕LG的屏幕

网友:
如果按照我的修法就换屏先    留下坏屏再修  这样可以赚多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  尾巴附近  就是  高压 部分

换了F2还是不通,其他也测了没测到短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F2还是不通,其他也测了没测到短路啊

F2一只脚19v,一只脚啥也没有

网友D:
保险一头有19V,另一边没电压。1、保险又是坏的。2、后级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一头有19V,另一边没电压。1、保险又是坏的。2、后级拉低

怎么解决啊!再换保险吗?

我换的是好的保险啊

网友:
LED屏幕屏暗,屏升压部分由问题。

网友:
测下屏供电 PW EN

网友:
找升压芯片啊 测主供电供电开启 那个不正常修那个

网友:
升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    主供电   EN   ADJ    最好有个示波器量一下升压电感有无波形来准确判断

网友:
LED的屏莫有部分需要PWM,有部分不需要PWM,可以查下这个信号

网友F:
一般都是升压芯片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升压芯片坏的多

很多只脚的吗?

网友:
找个废品屏 跟你那屏一样的  但是包正被光正常 吧升压芯片换上去试试看

网友G:
背光咯,PWM信号咯,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背光咯,PWM信号咯,查一下

哪里搞得到图纸啊

网友:
这应该是屏幕背光没有开启,测高压有无电压

网友:
直接换屏 就OK

网友:
屏供电问题,一步一步查肯定能查到 之前有修到屏高压板供电问题

网友:
这机器还没搞好呀?换后通电又烧,说明是后级有短路的。有短路时你短接就等于接低公共点了。单独拆下屏,保险后接电流表正,电流表负接屏的地,电压调5V,限流1安烧,摸那个发热。注意别烧太久,可烧一会停一会。

网友:
保险不通肯定是不对的,还要看看后级短路有没有短路

网友:
我修好一块
你那个F2的保险不通的话,肯定有短路
仔细量一下电容,你就会有发现
F2保险我没有,用的是O欧电阻
你可以试一下
我的短路是在背光接口上的两个电容

网友:
暗屏就是19VLED灯管没工作。查下19V有没有啊

网友:
F2保险,不通肯定不对,这问题修多了,很多都是升压芯片短路,你可以量下保修后端是不是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