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970A-DS3维修中的疑惑

楼主(2015-06-13):
接客户一片技嘉GA-970A-DS3,故障表现为有时通电一会儿,大概十来分钟吧,断电,有时一按下机箱开关马上断电。测各主电压处无明显短路,补焊南北桥无效,按论坛上的一种说法,调换主副bios,刷新,均无效。一时技穷,头疼。
在不断测试摸索中发现,拆除下图中红色框框位置的零件时,目前已通电半小时过去了,不再断电,问题似乎得到解决,是否稳定还有待观测中。
现在问题是,这标明C96QH的零件,是什么零件?其作用明显和保护有关,拆除不用是否有什么大的隐患?小弟才疏学浅,技艺有限,希望能得到各位兄弟姐妹们的帮助,先谢了,谢谢!

网友A:
在网上查一下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查一下什么芯片

嗯,不过我还真没查到,,

网友:
在不断测试摸索中发现?LZ怎么知道要拆这个零件的?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防静电二极管,看看这个芯片的焊盘是不是和5VSB,地,开机针相连,是就是防静电芯片

网友:
我也没查到,估计有图纸才知道……

网友:
EDS显示器驱动板VGA头那边多的是,主板VGA头也可以找到

网友:
谢谢各位,谢谢。
主板客户(也是个熟人)急着取走了,说是要急用。维修后长时间运行还是会断电,后把北桥散热器取掉,加了个超频三的北桥散热器,暂时还行,我交代那朋友先观察几天,还有问题的话再送回来研究。

网友:
看来还是会出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