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 一亮即灭的根源

楼主(2015-06-13):
联想B320i 开机一亮即灭,亮的时候是黑屏(有背光)。有坛友的经验是显卡供电问题,今天维修果真如此,所以建议其他同行遇到此问题时,不要急于刷BIOS,以防麻烦。
  顺便说一下问题所在:是显卡的1.0V(没有图纸做参考,别的图纸标的是1.8V)。不足或者却是。我的是电压只有0.8V。修好后电压是1.0V。换APL5930(用APL5913代换的)正常了。
   至于这个电压到底是多少V,参HP(CQ40,LA-4103P)图纸的这部分电路.是1.1V。

网友:
纳尼 这也能查到

网友:
谢谢分享,起码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A:
那个显卡供电芯片就是LZ表笔指的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不过没资料也很难知道供电到底多少v,只能靠经验了

网友B:
又是这个机器,杀了很多了,这个机器的故障我  遇到的都是装不了系统,,灰屏死机。。。

网友:
这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用心良苦,涨姿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是这个机器,杀了很多了,这个机器的故障我  遇到的都是装不了系统,,灰屏死机。。。

进系统灰屏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
我刚好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机亮下就黑  但是机器还在运转 硬盘灯在闪 借鉴下你的经验

网友:
谢天谢地谢楼主 换上去就好了    我记得去年也有台这样的但是很遗憾 去年那台没修好 显卡也换了最后退给客户来

网友:
一体机好修看来是暗屏嘛

网友E:
lz   我看你是不是  动了显存啊!

网友:
我把显卡杀了,结果不显了。无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显卡供电芯片就是LZ表笔指的吗?

是的,这个是在CQ40板子上拆的,实际型号就是5913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刚好一台这样的机器 开机亮下就黑  但是机器还在运转 硬盘灯在闪 借鉴下你的经验

修好记得分享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   我看你是不是  动了显存啊!

没有动显卡。是拆IC时,焊膏涂多了点,流的

网友G:
今天也修了一个  我的是0.7v   更换了芯片是0.8v    就差了0.1v的电压就不行   刷BIOS 没有用的

网友:
也遇到两块,借鉴一下,试试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谢谢,又长见识了

网友:
目前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错。有图纸就是好噢

网友(2015-07-15):
引用 网友C:
进系统灰屏你是怎么解决的?

也是这个芯片引起的,换它,包治百病。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今天也修了一个  我的是0.7v   更换了芯片是0.8v    就差了0.1v的电压就不行   刷BIOS 没有用的

如果更换芯片,电压还是不高于0.8V,就改两个电阻比例,就是上图锁CPU上盖的那个大螺丝正对面的两个。我有一次维修换芯片后能正常显示,但是电压感觉有点低(0.89V),外围没原件坏,就改的电阻。参考其他主板,显卡的电压大都1V左右。

网友:
碰到几台这样的,bios刷过,5930换过,还是老样子

网友:
这个电压经常要不好哩,处理很多主板都是缺这个电压的

网友:
太给力了,下次记住了

网友:
我的也是供电 的问题,现在已经出了1.8v的供电,怎么还是原故障?

网友:
分析透彻 开眼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吧,做维修就应该细心啊

网友:
只是芯片坏了?

网友:
哎!还是没电压好修,我最怕不稳定

网友:
首先看故障现象是不是和我的非常接近,故障相同,不出电压,就检查条件,元件。总之不要是不是这个故障就那它开刀,那样只有越修越糟的。即使看似是通病的现象,也不能说百分百就是这个地方坏,只能说是优先检查此处。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   干了显卡不行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个 用5912也能代换

网友:
如果亲们有联想C200一体机的主板料板的话 内存旁边就有5930可以找到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遇到两台了,通病,进系统黑屏,用会儿黑屏等,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用心良苦\\\

网友: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刚好碰到个。 试试看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是什么料,我手里有一块FM1也是这样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通病呢 钱真是不好捡啊

网友:
用5912也可以 今天刚试过

网友:
谢谢 换了就好 ,有故障的时候是0.88 换了之后是1.0

网友:
这样的主板还真没有遇到过啊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今天碰到一台还是一样的

网友:
好经验,开拓了思路

网友:
修好记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这个是在CQ40板子上拆的,实际型号就是5913
在那个地方拆的,

网友:
大神在民间a,好厉害

网友(2015-08-24):
看来开机闪一下确实是通病啊,我也正在修这个呢

网友:
是的好多人都说刷bios,刷了不起作用,换了这个就好了。

网友:
原来如此   我知道了

网友:
只差0.2V就显卡罢工,低压供电真是一毫一厘呀。

网友:
只差0.2V显卡就罢工,低压供电一厘一毫都不能省啊。

网友:
通病,以后要留意了

网友:
型号故障一样  试试看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修出来呢,换换试试再说

网友:
我已经测量了FB脚的分压电阻 算出来了 是1V供电的 而且网上也有APL5930的PDF

网友:
通病    遇过几台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电压着也正常,不过换了好了,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在论坛找到APL5930芯片图 输出是1.8V电压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呢      一模一样的问题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换了试试看

网友:
直接换供电芯片就好了吗

网友:
不知楼主的返修了没,我的返修了

网友:
5930与5913可以代换的,记住了,下次可以拆过去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我已经成功修复两块B320的主板了   都是代换APL5930代换APL5913搞定的    其输出电压一块是0.8V左右    一块有1.5V多呢    其他的则都没有动过的     非常感谢    特此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