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不触发,请高手指点思路

楼主(2015-06-13):
接手一块映泰a770e3主板,插上电源,主板不触发,万用表测量内存供电MOS管,有一组短路,拔下电源,测量不短路,内存供电芯片更换后也不能触发。求解思路。

网友:
带电测短路。。。。。。

网友:
开机电压正常么  待机电压正常么?

网友:
先查开机电路的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先把短路修好,然后按照饼哥的五加三来维修不触发的机器。。

网友A:
谢谢各位,该板是一同行送来,夜晚来说,把主板曾经放在太阳底下晒过,能正常点亮,开机,装到机箱就不行了,不能触发。

网友:
五加三,具体还真不知道,是新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该板是一同行送来,夜晚来说,把主板曾经放在太阳底下晒过,能正常点亮,开机,装到机箱就不行了 ...

换一个机箱试试!以前遇见过

网友:
用洗版水洗洗南桥 受潮也会这样 或者用风枪预热下就知道那个部分问题

网友:
根本就没短路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用清洗液加自来水,洗。不知道效果,呵呵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机箱开关键坏了。遇到过!!!

网友:
主板不触发。哪是机箱开关键坏了呀。

网友:
主板不触发,先查待机供电,南桥RTC供电,时钟,复位等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