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东芝L200,以后长点心吧。

楼主(2015-06-13):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L200,大家都知道这机子NEC大电容问题。暗喜。可是一通电却不是掉电问题,根本就不触发。晕了。
只好拆了一路查过去,最后确定是EC外围的问题,此处不是重点略过。修好可以触发了,电流上到1点1了,心想可以了吧,上电亮机,把COMS电池上上装机,完了再点电流1.1不动也不亮。我去,怎么搞的。客户还在这等。只好又拆了,折腾了好久确定是COMS电池没电了引起的,没错,就是它。AMD的大家都知道COMS没电会不亮机,INTEL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放心又试了几次,确定是它了。再装机,装好了开机亮机,心里那个高兴啊。快要进系统了又掉电了。彻底无语了。一定是NEC电容了。来回已折腾两个小时了,客户也急了。只好说还有一点问题还要拆,客户说以前从来没有什么掉电的,说我们技术不行,拿到售后一会就好了,说了一堆。。。。。
意思就是不要修了,不放心。没办法,白干了。怎么解释也没用。最后机子拿走了,我也没有还原也没做手脚。只是现在心里还不爽。
问题都知道却不让修了,还被说成技术不行。心里那个火。大家以后还是多注意点吧,如果一开始就把NEC换掉就好了。只是不触发想不到是它。、

网友A:
你就不应该当客户面修机,除非除尘的才当客户面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应该当客户面修机,除非除尘的才当客户面修

叫他放这他不放,一定要看着修。说多了都是泪。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C:
NEC 大电容,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有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NEC 大电容,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有没问题了,。

不触发我就没想干它。它不会引起不触发吧。

网友:
兄弟,这不愿客户,你当着她的面折腾3次,要是你的话,你也会这样,这算是好的了,没有找你索赔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叫他放这他不放,一定要看着修。说多了都是泪。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问题

遇到不放的,到内屋修,不要当面折腾

网友:
客户当面修很麻烦的,万一一个保险或电容坏的,客户的钱不愿给。

网友:
我一般都要留机维修   要不情愿不修   看着修理要是简单的说好价钱了     还会跟你砍价   那种人不做他们生意也罢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说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不是COMS电池的问题

我也不想信,只不过试了N次。换上它就能亮机了怎么解释呢

网友E:
你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维修,结果客户拿到售后完成剩下部分,一换NEC大电容就好了,客户到时觉得真尼玛修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完成了三分之二的维修,结果客户拿到售后完成剩下部分,一换NEC大电容就好了,客户到时觉得真尼玛修的快 ...

我也没想动手脚,还得拆,懒得搞了

网友:
这种客户 你就得 搞得主板报废 让他说售后一会就好 狠狠抽自己一巴掌

网友:
大哥这就是你不对了,东芝的大电容,如果你不改,就算今天能用了,修好不几天又来找你,最好是顺手改了,以后问题都不存在的好。要不然报价前把这个问题一起报进去。不管有不有问题,都要报价进去,以后这客户因为大电容不亮机,还会来找你。

网友:
经一事长一智。。。

网友F:
隐藏的问题,但是比较明显,我们一般试机器装一半全部试好再全部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隐藏的问题,但是比较明显,我们一般试机器装一半全部试好再全部装好

试机怎么试都不掉电,都是在进系统的瞬间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