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脑e50换主板点半个小时左右怎么老是突然掉电

楼主(2015-06-13):
原来是用的独显现在换成集显了,换了以后开机半小时掉电,主板换了两块了,cpu换过硬盘换过,内存换过

网友:
再换回来有没有掉电现象

网友:
散热组件问题

网友:
散热没有做好吧   放铜片   改一直转高风风扇    在试试    或者鲁大看看温度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