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分享一个通病,长城代工清华同方L9TR4反复黑屏,很多人认为是程序问题。

楼主(2015-06-13):
品牌:清华同方
代工商:长城工厂
故障:反复黑屏
屏:BOE
这个机器初始故障为,不通电,故障点为高压板上的两个N+P沟道MOS管 AO4606 烧糊短路,
更换之后,烤机1个小时左右,会出现反复黑屏,第一感觉是程序问题,刷上之后,还是会出现反复黑屏。
无奈之下,只有拆机测黑屏的时候,12V电压是否正常,测得结果如下,12V供电电容在黑屏的时候,电压在9.15-12.23之间跳变。
电解电容为100UF 16V的,无鼓包,测 U F量值只有32UF 当然专用表测电容量值会更精准,我们用的万用表测电容UF量值只是做简单的参考,最后还是换上了470UF 25V的高耐压电容,烤机1整天,未出现黑屏,维修到此结束!
希望能帮到诸位在修这台机器时候遇到这种问题,可以先换12V供电电容来看。

网友:
不鼓包又是坏的电容有点坑

网友:
不鼓包的电容有问题是看不出来的,所以最好有个电容表

网友:
由于滤波不好,所以也算是高压保护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不错,其实类似现象经常发生,以后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的方法非常正确,滤波不良电压当然不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