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刷BIOS的问题

楼主(2015-06-13):
昨天客户拿来台东芝L600-85B的机器  代码L600-PSK0LQ  开机卡LOGO  主板型号是 DATE2DMB8F0 REV F I3独显的
我今天把主板BIOS跟EC BIOS也刷了  刷论坛的DATE2DMB8F0 REV;F L600 EC.BIN这个不能开机

刷的是DATE2DMB8E0_EC_BIOS这个文件  刷开机了 但左边的USB跟ESATA接口没电     不能使用     右边USB可以

求助我是主板BIOS刷错了 还是EC BIOS刷错了造成的USB不能用?

网友A:
PCH桥的BIOS 再刷下

网友:
应该是桥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H桥的BIOS 再刷下

亲   是EC BIOS      还是原主板BIOS     这板有两个   一个是4M的    一个是512K

网友:
广达的BIOS是最好刷的啊,对上板号基本都行的。

网友B:
最好多找几个BIOS版本,以后刷东芝的过LOGO之后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多找几个BIOS版本,以后刷东芝的过LOGO之后就掉电

一个4M  一个512K  的我都刷了    没出现掉电      现在就左边USB跟ESATA不能用    是4M刷了错了还是512K刷错了 亲?

网友:
测usb供电信号啊

网友:
测下供电 电压

网友:
USB 就一个转换管5V-5V

网友:
刷4M的试试

网友:
4M刷回了       不行    刷回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