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460显卡型号

楼主(2015-06-13):
一台B460的独显的板子开机分屏,外接也分屏,刷BIOS无果,加焊显卡后直接白屏了,想换个显卡,但显卡上的字都磨掉看不清楚了,哪位手上有这块板子的,能否告知下,先谢了!

网友:
我的也是看不到了! 求大神告知啊!

网友:
n11m小显卡通用,没有就用n10m也行

网友:
去某宝试试,你就说买

网友:
具体型号 NV N11M-GE2 S B1

网友:
感谢各位的热心的帮助,此板我已成功换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