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J做系统

楼主(2015-06-13):
此本I7处理器,850M显卡,4G内存,新本,装的WIN8,反应不是太流畅,想做WIN7试一下,刚开始选择U盘启动进不去,于是进BIOS,改了下设置,按ESC选择U盘可以进去了,进入PE,硬盘重新分区,GHOST WIN7完毕,重启,呵呵,找不到硬盘了,进入BIOS,BOOT里找不到硬盘启动项,有没有谁做过,望高人指点

网友:
到底是BIOS设置哪里出的问题,发现不到硬盘,寻高人!最好附图

网友:
UEFI 设置这项

网友:
恩,UEFI给去掉

网友:
改为大容量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华硕官网有教程,你的硬盘格式也要转换成MBR格式。

网友:
改硬盘分区模式和BIOS设置下

网友:
改BIOS的两个先项

网友:
这是网上找的个图片,就是这样的,要是说BOOT OPTION那关或取消,都试过了,没用

网友:
木有,不知道UEFI在哪里关的,如果是图上的UEFI 取消,那还是发现不了硬盘

网友:
看网上都是说进不了U盘,教怎么设置能U盘启动进PE,但是GHOST完,感觉他们就成功了呢,我却迷路了,呵呵

网友A:
Fast boot 关闭, Launch csm打开

网友:
UEFI每一页都看看就有的,W8W7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st boot 关闭, Launch csm打开

试过了,应该是自己进PE忽略了硬盘格式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想应该是忽略了硬盘格式,硬盘格式不对是不是也发现不了,机子不在这了,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把硬盘格式改下看看

网友:
用分区软件把硬盘改成mbR吧  我亲测可以

网友:
应该是UEFI,改BIOS选项就好。。。具体忘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