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 有修过群创BT140GW01的屏 白屏的吗

楼主(2015-06-13):
如题 有修过群创BT140GW01的屏 白屏的吗,屏供电3.3  高压正常。 升压25V ,网上搜了 群创很多这个问题 ,但是没看到解决

网友:
我手上有几张这样的,没有一张修好的。看看你的发贴请求贴一下!

网友A:
屏上的负7v左右电压有没有呢?

yjp

网友:
如果码片没有问题还是主板的事。

网友:
数据出问题了

网友:
你确定屏幕没有坏掉吗

网友:
如果没坏就是主板出问题了,或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B:
可以找个同型号的码片换换 ,我上次换个了133的屏  版号都一样,结果白屏 ,换了碎屏的码片 好了!!

yjp

网友:
直接叫客户换,懒得整。有空集中在整,应该是码片。

网友:
白屏都是屏缺供电引起的,逻辑板上各转换供电查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负7v左右电压有没有呢?

有的,负7V 正7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个同型号的码片换换 ,我上次换个了133的屏  版号都一样,结果白屏 ,换了碎屏的码片 好了!!

试过了,还是不行,感觉应该是哪组供电没出来

网友:
大哥 你的白屏修好没

网友(2015-07-16):
负压7V左右在哪个地方???

网友:
打LVDS对地阻值,有异常就换主控,无异常也可以换下试试

网友(2017-02-20):
白屏很多是玻璃芯片问题,没办法修的或者是玻璃板跟驱动板链接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