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上CPU断电

楼主(2015-06-13):
主板信号;P7H55-M
故障现象:上CPU断电,上假负载不掉电
维修过程;
1.上真CPU断电,不上CPU假负载不断电,初步判断VCORE电路故障常见故障VCORE对地值短路,或VCCORE电压过高保护。
2。将ATX,220V电源拔了二极管挡测量,使用万用表测量VCCORE对地阻值正常,再测量VCCORE供电的MOS管无击穿短路。
3.撞上CPU假负载短接开关针再次开机,测量VCORE电压为1.18V.
4.测量VTT-CPU总线供电电压为5V,而正常的电压为1.25V明显是总线供电电压过高导致上CPU保护。VTT-CPU电压测量位置如下
5.换掉VTT-CPU的控制芯片UP6101,再次开机上电故障依旧。尼玛我也是醉。。。。。坑爹啊,,由于了已换芯片,说明芯片本身没有问题。于是又怀疑是UP6101的反馈电路或基准电路的问题。
6.测量芯片的的6脚P-VTTCPU-FB-10的电压为1.24V正常,同时测了P-VTTCPU-FB-SHORTPIN信号的电压为5V,我于是拿了一个相同的好主板测量,P-WTTCPU-FB-SHORTPIN信号的电压为1.22V。
7.于是有查看了点位图得知P-VTTCPU-FB-10信号与P-VTTCPU-FB-SHORTPIN信号通过电阻PR3084连接形成反馈回路,
8.将PR3084电阻哪风枪吹下后,检测阻值为35兆欧,电阻实际阻值应为619欧,电阻阻值变大。
9.换上新的PR3084电阻,再开机测试P-VTTCPU-FB-SHORTPIN信号的电压为1.21V,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完美秒杀。
                                       请叫我秒杀哥    欧耶,,,康忙北鼻够。。。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摇摆。。。摇摆摇摆。。多多关注。。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很好的案例,值得注意。

网友A:
这思维但这像素多少十W的

网友:
呵呵 技术还是不错的   但是  秒杀哥   群里的大神们要笑了估计

网友:
不错的技术,图有点看不清楚

网友:
主板的帖子怎么发到这里来了

网友B:
机器修得多就没当初的跳舞感觉了,只有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思维但这像素多少十W的

不好意思我手机像素不好,让你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修得多就没当初的跳舞感觉了,只有累。

认真对待每一台机器,这是我的工作

网友:
我手里与偶快板子和这问题好像一样能不能请教下?

网友:
图片太模糊了 根本看不到位置  下载的点位图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