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板号DAOUM3MB8E0 无声音维修

楼主(2015-06-13):
    客户送来一台DELL笔记本,说没有声音。让修下看看。
进系统。看“”控制面板“”"声音设备"没有, 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未知设备,
看来是硬件问题了,(先软后硬 ,好板难修啊!)
      拆开一看,我累个操。原来机器进过水。声卡芯片上都发绿了。询问了下客户,客户说确实是进水之后就没声音了。
拆除U11(声卡芯片) ,清理焊盘。安装新的声卡芯片,进系统还是不认声卡
              芯片工作的三个条件 1 供电 2 时钟 3 复位,一步步来吧

         VCC VDD 等供电脚挨个量测,量到25脚的时候,发现没有5V电压 电压。原来断线了,补上
  开机进系统右下角小喇叭出来了,但还是没有声音。外接小耳机,有声音了,
        看来还是有问题。

AUDSPK L+    AUDSPK R+  2.5V电压已经出来了,证明芯片已经发出了声音。看来问题出来后端,

声卡至喇叭接口四条线都通,把量了下喇叭的+-之间的阻抗。正常应该是4欧姆 现在是无穷大。
OK 。找了个喇叭弄上去,完美的WINDOWS开机音出来了,
报价 装机 收钱,
     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是希望大家能给加加分,万分感谢。

网友:
么声音 先要确定喇叭是否好坏

网友:
越是这样的小故障,对新手越有帮助。谢谢啦

网友:
修的还顺,,上次修那个HP的CQ32  有声卡,外接有声 喇叭无声,没修好

网友:
喇叭的+-之间的阻抗变为无穷大,相当于正级输入电流无法到负极输出形成回路状态。

网友:
很少修到声卡电路,你这个很好,可以收藏一下

网友:
今天正好修到一个没声音的,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越是小问题,有时越不会去关注

网友:
论坛关于没声音确实比较少,此贴也可以做个参考,对维修没有声音的机器参考。

网友:
这个声卡方面的故障 有时觉得比电源故障更难处理

网友:
你好,请问这个声卡部分的2.5V能满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