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1000DM003硬盘通电不认盘

楼主(2015-06-13):
手里ST1000DM003,PN 9YN162-300硬盘刚入手时有时卡顿或有噪音等问题,固件CC47,两年前刷固件为CC4H,相安无事用了两年。今天开机认不到盘了,通电硬盘转,BIOS里认不到盘。各位高手这个该怎么弄?感谢指教。

网友A:
扫描一下坏道,看看电路板怎么样

网友:
正常是电路板问题。如果通电硬盘转动正常。查那个I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扫描一下坏道,看看电路板怎么样

认不到硬盘,怎么扫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不到硬盘,怎么扫描?

那就可能是电路板问题

网友:
在刷一下固件试试

网友:
认不到盘不知道怎么刷固件,可有相关资料?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