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H67掉电

楼主(2015-06-13):
收回来一块精英主板  放CPU  主板自动上电   然后马上掉电   菜鸟   大侠指点下

网友A:
6系列主板掉电无非二个故障,一是BIOS资料出错,二是缺少供电,请先测量每个供电是否都出来,如果出来请刷BIOS.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主板掉电无非二个故障,一是BIOS资料出错,二是缺少供电,请先测量每个供电是否都出来,如果出来请刷B ...

good !又学到一招!非常感谢,  HM6系PCH板卡  掉电 :杀BIOS ,查供电条件

网友:
有试过重新做扇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