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映泰G41D3 USB和PS2口电压正常,但是无法识别键盘鼠标

楼主(2015-06-13):
今天接同行一台主机,映泰G41D3主板,USB和PS2接口都没有用,插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经检测,两个供电都正常,根据经验,我认为肯定是南桥出问题了,直接BGA换南桥,换了一块还是一样问题,怕南桥有问题,又换一块,还是一样。这是开始考虑是为什么了。下了个G41D3+图纸,仔细看了一下USB和PS2的数据线部分去向,发现和其他主板是一样的,USB数据通到南桥,PS2通到IO里。推翻心里怀疑南桥没换好的想法,思考5分钟:PS2和USB是两路不同数据,他们之间没有任何交接,现在就分开来找问题,那就一路一路来,USB一路一般识别不到键盘、鼠标、U盘的时候,电压正常、阻止正常的情况下是南桥有问题导致,PS2识别不到键盘鼠标,一般是电容或者电阻出问题导致,既然换过南桥,那就不管usb这路,直接把PS2这路修出来,PS2这里472和220两个电阻,手头有料板直接拆了换掉,没有测量。然后通电,奇迹就在此发生了,PS2检测到键盘鼠标,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USB也有用了,这个就百思不得其解了,希望月饼老师给解惑一下:为什么映泰的主板PS2接口出问题会导致USB也全部出问题?别的主板 PS2出问题就是PS2的问题,不会牵涉到USB?

网友:
没见过,也许472漏电引起ps2数据线电压不正常,导致南桥也工作不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修到,很多时候USB不能用  就是PS2导致的。。。V星的不说  连在一起,,,别的主板  修过很多很多,

网友:
看起来象总线异常导致两个看起来不相连的电路同时出故障。

网友:
USB 不能用一般都是桥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换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2016-05-26):
先修圆口在修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