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K53SD不通电!!!

楼主(2015-06-13):
板号K53SD REV:5.1
待机0.01不触发!
EC条件:EC_RST# 3.3V ,AC_IN_OC# 0V ,BAT1_IN_OC# 3.3V ,ME_AC_PRESENT 3.3V ,PM_RSMRST# 0V ,LID_SW# 3.3V ,SUS_PWRGD 3.3V ,PM_PWRBTN# 0V ,PWR_SW# 3.3V ,
现在现象是按开关PWR_SW#有跳变,PM_PWRBTN#电压0V无变化。看EC的待机条件,貌似都正常,于是换了EC,刷了BIOS,但故障还是一样。找到K53SD的维修指导手册,翻到时序这一项,

发现按照时序来说,PM_RSMRST#在按开关之前就应该为高,而且在之前还应该收到PCHECME_SUSPWRDNACK信号,实测这个信号为低。于是又去查了下PCH的待机,实测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VCCDSW3_3、VCCSUS3_3、BATLOW#都是正常的3.3V,除了DPWROK为0V。但DPWROK是与PM_RSMRST#直接相连的,所以又回到了PM_RSMRST#这个信号上来了。修到这里没辙了,就差干HM65了。想请教下大家,ME_SUSPWRDNACK这个信号要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为高?EC还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补充:我断开EC到PCH的PWRBTN#和PM_RSMRST#信号,发现PCH端都是3.3V,应该不是被PCH给拉低了。

补充内容 (2015-6-14 16:05):
终于解决!
问题还是出现在EC这边,测到EC上的一个RF_SW#信号时竟然触发亮机了!在点位上查到此信号是由一个103排阻由3.3V上拉而来,测得电压只有0.6V,果断换了103,再测为稳定的3.3V,一次性点亮!

网友A:
查看一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B:
PM_RSMRST#是EC检测3V 5V正常后还有自身正常后才发出的3.3V。把桥取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有3.3了,有就是桥问题咯

网友C:
PM_PWRBTN#是IO发出来的,挑开它,看IO有没有出来

网友D:
待机条件不满足,查12V待机电路正常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充电芯片是否正常

感谢你的回答!但能否解释下,为何要去查充电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M_RSMRST#是EC检测3V 5V正常后还有自身正常后才发出的3.3V。把桥取下来再看看是不是有3.3了,有就是桥问题 ...

已断开,PCH端是3.3V,EC端为0V。

网友:
引用 网友C:
PM_PWRBTN#是IO发出来的,挑开它,看IO有没有出来

已实测,没有,PCH端是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待机条件不满足,查12V待机电路正常没有?

感谢!华硕触发条件还需要12V?明天我去查查看!

网友F:
感觉还是ec这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ec这边的问题

就是不知道还缺少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华硕触发条件还需要12V?明天我去查查看!

很多是+12VSUS出问题不触发

网友:
ME_SUSPWRDNAC 和 SUSACK是一对握手信号 前面的请求关闭南桥待机 后面的ec回复ack答应 南桥出sus#关闭待机  关闭待机 深度睡眠了 只剩下VCCDSW 电压 dpwrok就是这个电压的电源好  这个rsmrst是很困扰,修过suspg没有的 然后接ec3.3电压飞个电阻接过去 不行 然后接在3.3电感上,rsmrst出来 自动上电,我想ec是ldo线性电压,我接它的电 没等ec配置好脚位就 suspg给电压 不行    这 会不会有相似的地方 哪个信号时间上错误了  还有这个ec电压和复位 波形平稳吗

网友:
检查一下桥的待机供电VCCDSW3_3 V5REF VCCRTC这些有没有,如果都正常 那就换桥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断开,PCH端是3.3V,EC端为0V。

EC条件 没满足把?要收到3V5V电压才会发出

网友: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是ec上的一个叫RF_SW#信号出了问题,正常应该由103排阻上拉到3.3V,测到却只有0 .6V,换了排阻就 ok了,正常后再测,待机时pwrbtn#,rsmrst#和pwrdnack#都是正常的3.3V。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型号 华硕 K53SD 我这个有时可以触发 你换的是哪个位置103排阻呢?

网友:
麻烦你告诉我QQ号码 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也遇到跟你一样的型号 华硕 K53SD 我这个有时可以触发 你换的是哪个位置103排阻呢?

这个板子有点图的,你找点图一下就看到了,就在内存贴纸下面。

网友G:
谢谢这位仁兄 我的也修好了 I/O背面贴近内存边上103排阻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谢谢这位仁兄 我的也修好了 I/O背面贴近内存边上103排阻坏

哈哈,恭喜!看样子还是通病啊!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表示我完全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恭喜!看样子还是通病啊!

请问楼主 你的也是这个排阻坏吗  郁闷的很 图纸难找 只有单独找EC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断开,PCH端是3.3V,EC端为0V。

换EC,如果还不可以就查EC条件

网友:
RSMRST#在这个机器里面确实待机的时候就有的,,EC发出这个信号的前提就是南桥收到待机电压后,会发出SUSACK信号给EC,,EC只有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