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同行送来HP q72c进水机器,板号:daor12mb6e0

楼主(2015-06-13):
同行送来HP q72c进水机器,板号:daor12mb6e0,他自己已经清洗过了。那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整了。。。有图:

接上可调电源一看电流跑到0.834不动了,心想主板供电估计有了,但是还是得测一下,一看CPU供电和独立显卡供电都没有。
好好想了想广达的时序,这个板子是EC发出SUSUON MAINON之后,产生1.8v 1.5v 1.05v 0.75v 3.3v 5v,然后这些电压都有了之后产生HWPG给EC去的(因为只有他们产生了HWPG给EC,那么EC才会发出开启信号去开启cpu的电压啊),所以现在这个主板CPU电压是没有的,就是差这个HWPG啊!!我用万用表测了1.8v 1.5v 1.05v 0.75v 3.3v 5v的电压,都有的啊,为什么就是不产生这个PG的呢!!如图:

不管三七二一,既然你不自己产生,那么我来帮你产生。
所以就找了一个HWPG这个点,去飞了个3.3v的正电压。如图:

开机一看,电流从原来的0.834跳到1.4-1.6了,都有跳变了,激动的啊!!
赶紧接屏幕看看,可是不管我外接还是内接都是不显示,心又破碎了。
想想这是个进水的主板,有多次问题是正常的,(其实很多人一想这个电流不显示,肯定是显卡问题啊),我又重新测量下主板所有的电压,发现独立显卡电压没有出来,所以接下来我又去查独立显卡的工作条件了,供电啊,EN开关啊,基本上都有的,后来一测有个TON这个频率引脚居然是0v,不对啊,这个引脚肯定要有电的啊,上面接了两个电阻PR185和PR181,在PR181上面能测到19v的电压,下面测到0V,肯定不正常啊!!见图:

于是我就直接把这个电阻拆掉,两只脚直接相连。见图:

再次开机测试,这回是真亮了!!!晚上可以安心的睡睡觉了。。。见图:

总结一点:现在的新主板,哪怕独立显卡供电没有出来,开机电流都能像正常一样的有跳变!!!

网友:
我去这么个修法啊。现在的机器应为都是双显卡所以不会掉电和电流都像跑马跑完了的一样。只不过有些是在BIOS中切换,有些只能软切换。至于有些主板没有设计双显卡的只有独显的,那么当独显没有电压后会掉电。至于为什么双显卡独显没有电压集显没有显示。有些在bios内切换的话机器不用独显也能亮。如果是软切换那就说不好了。有些集显的信号还是要通过显卡再到LVDS的。还有些是两个信号靠南桥来切换使用哪个显卡的,所以他虽然不会显示但是机器其实是正常了的。只不过没有切换成集显导致没有显示

网友:
哈哈,这次维修学到很多呢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