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有时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5-06-13):
G480有时不亮机,亮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插U盘起动后关机再开不亮了。南桥温度有点高,但能进系统说明芯片组应该没什么问题。反复快速开关机十次中有一两次不会亮,刷BIOS解决。

怀疑是通病,好吧,我是来混分的。太久没发贴了,混个脸熟

对了这个是单8M的,在EC边上,板号是:LG4858 MB 11252-1

网友:
联想的本本BIOS爱坏 才修一个 有时候死机 刷BIOS好了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

网友:
G480有很多种吧   I5二三代都有怕不通用哦  LZ要说明白点

网友:
收藏了留着备用

网友:
时亮时不亮 也有可能是bios问题  这个bios啊 千奇百怪

网友:
这种问题真的吗。稳定吗

网友:
看到这种问题就比较怕。

网友:
弄BIOS解决好还真有点怪哦

网友:
要是通病就真爽了。

网友:
  你的板子是仁宝的  还是 纬创的  啊

网友:
G480很多这样的

网友:
我也没修好呀,,,加油,,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很多怪问题没法解释,先来个BIOS,哈哈。谢谢楼主经验,点个赞

网友:
一般能正常开机的电路都是没问题的。先试刷BIOS再说喽。

网友:
手上正好有台同样的机器,同样的故障,谢谢了兄弟。

网友: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看到都怕怕的

网友:
时亮时不亮还没有刷BIOS好过

网友:
BIOS 大容易出一些奇怪的问题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反正刷BIOS简单   以简单先弄。哈哈

网友:
  好凌乱,BIOS坏了,就会一次都亮不了吧

网友:
联想G480好象有多种配置,楼主的这个是什么配置呀?

网友:
这种问题还能是BIOS???如果是BIOS,那估计还得换个芯片最好

网友:
刚好要呀谢谢

网友:
时亮时不亮跟BIOS没有关系 吧

网友:
请问是哪一款的BIOS

网友:
时好时坏最麻烦了 老返修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啦   i系列的坏的多

网友:
混分的来了,求大神指教,嘿嘿

网友:
感谢楼主,遇到台一模一样的故障,刷bios完美解决。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都有真是服了现在的BIOS

网友:
以前碰到一台HP的也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这个板重来就没有刷bios好过  都是亮机慢刷了

网友:
这个本本  北桥也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