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通电不亮

楼主(2015-06-13):
怀疑BIOS问题 。下了 从刷 不行  。上检测卡  。跑到C2  两个内存槽 代码不一样 。手上没三代CPU  上个

二代 CPU  通电 点亮

网友:
CPU导致不亮的

网友:
好简单的分析解说。。。。

网友:
有没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么简单

网友:
这机器二代三代通用

网友:
原来是U的问题

网友:
INTEL的CPU现在也不给力啊?

网友:
这款CPU坏的多不

网友:
现在inter的u坏的确实不少,

网友:
我试过有些二代u能上三代的架构

网友:
这是U的问题吧

网友:
2代3代CPU可以通用吗

网友:
这个机器2待三代通用??不会吧?

网友:
2代,3代,可以通用的!

网友:
二三代可以通用的,不过楼主描绘的太简单了点

网友:
手上有u试就方便一些

网友:
我也碰到过,U的问题,换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