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 P5KPL-EPU无触发,需断路COMS跳线才可以开机

楼主(2015-06-13):
今天修一台电脑,客人故障是:无法开机
插电开机,风扇在转,屏幕无显示,插诊断卡,显示为0000,不跑码故障,第一步拔插内存条,不行,第二步,清COMS跳线,在做这二步时,顾客都在旁边说,内存檫过了,COMS也清过了,最后做完这二步,还是一样,无反应不跑码,对顾客报价后打发走后,拆板子测量各开机脚电压,都正常,无意拔出COMS跳线时,开机跑码了,高兴啊,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断电再开机,又不行了,要重复拔出COMS跳线,才可以开机,不由分说,加焊下南桥和IO,再次开点,点亮跑码,一切正常,其实也不解其中原因,当中也更换过电池旁边的三极管,没有用。这次瞎猫撞到死耗子,不知期解呀,有高手出来解答下啦,感谢。

网友:
虚焊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华硕就是这么难解

网友:
南桥要重新植.

网友:
我只是加焊了下,试了几次没问题,加焊就没那个条件啦

网友A:
疯抢加焊 朋友?

网友B:
这样弄下收客户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弄下收客户多少钱呢

钱每个地方和人都不同,不便透露,你懂的

网友:
,都是维修的,参考下啊。主板我是50起

网友:
加焊了,还要把散热做好才行。,要不然又回来了,

网友C:
半个月 不回来的话 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个月 不回来的话 就没事了!

一般只保15天的,不过15天都没事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疯抢加焊 朋友?

是的

网友:
疯枪加焊南桥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个月 不回来的话 就没事了!

还是 妳nb啊  才15天!!!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RTC电路的问题,进南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还是RTC电路的问题,进南桥的。。

基本测量点电压都正常呀,不过最终还是加焊解决,不晓得是不是侥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