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530掉几次电才能开机

楼主(2015-06-13):
机子有时能开机,有时候开不了机
开不了机

网友A:
一次吧应该是
lk9551
不只一次,每次开机子都能通上电,但就是不开机,偶尔几次才能开机进系统
详情

网友:
开不了机是什么情况噻 现在的机器BIOS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吧应该是
不只一次,每次开机子都能通上电,但就是不开机,偶尔几次才能开机进系统

网友:
建议裸板试机,会有惊喜哦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过我原来刷过,开机可慢

网友:
刷BIOS程序吧!

网友:
拆开仔细看看主板有没有进水,裸板测试看看,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我的E431也是这样的问题,难道也是BIOS?联想现在做得真是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