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进水手机触屏,显示屏排线插头维修流程

楼主(2015-06-13):
   接一台华为智能手机。客户说洗脸时不慎掉进水里(庆辛是干净水),自己用吹风机吹干,手机还能用。到下午时白屏了,才拿来修。客户直接说:屏坏了,能修不?换屏的话就不修了。能修好超过100元也就不修了。哎,承接下修吧!让客户第二天来拿。                                                                                 接下来您知道的:手机大解剖,卸掉所有的排线插头,记着一定焊下送话器(是两线的)。把主板轻放在有洗液的超声波洗涤缸内,让它“泡澡,休息”。现在用无水酒精棉擦擦所有的排线插头:触屏,显示屏排线插头已经明显有氧化,断线。但不管它,干手头现有的活,明天干它吧,因为主板还是未知数。                            第二天,轻捞出泡舒服了的板子:处理,组合,加电试机,电流正常,华为经典的开机铃声也有。只是您已经猜到的:白屏成黑屏了,不能摸它。干正事:把显示屏排线头背面粘上双面胶,固定好。戴上眼罩(放大镜)。用刀柄上的新刀片尖一点一点的刮掉排线上的绝缘层,只要刮出金属线就行了。让后放上新的(便于看清楚)适量的松香,用936细烙铁头细心上锡,尽量做到上锡少,薄,光滑。排线头上的金属片氧化严重时与排线上刮出的金属线焊接时,由于表面张力的作用,拉锡丝不好做,可以用0.1mm的连接线直飞线在排线金属片头上。焊点也尽量做到小,光滑(便于入座)。线与线之间避免粘连,短路。用同样的方法修好触屏排线断线处(触屏芯片用了封胶,估计是好的)。再下来清洗干净排线头,用刀片放平轻轻的刮一下自己做的“银线”(还是便于入座,接触好)。使之光亮,平滑。最后重新组合手机,加电试机:屏灯亮,有图案(屏里有小片水印不碍事的)再等着摸它,拨出个112听到“您好。。。”才会感觉到自己的心跳了!因为“银线”肯定变成“银票”了。下面有拙作图看:

网友:
修理这个你收费多少钱啊?功夫够用啊

网友:
我经常这样接进水腐蚀断的显示屏线。一二根很好接。多了就麻烦。

网友:
这几根线补补是好的就好呀。。楼主收费多少

网友:
我也经常 遇到 ,一般就是50-60

网友:
现在修这样的手机一般价格都100以内 高了 客户就不行了

网友:
哎  手机便宜了跟功夫不成正比

网友:
有功力,这么细不好补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了这样的不过没有飞好。屏线断了离的好近搞半天不搞了觉得没有价值了!

网友:
用双面胶把背面固定指甲尖按住镀锡线头很好操作

网友:
目测楼主有牛X的焊接技术

网友:
整个过程越想越牛X

网友:
为什么是把显示屏排线头背面粘上双面胶,固定好,而不是单面胶?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一个G14的大排线上9脚的座子掉了。触控的。我怎么飞线也不好使。索性不搞了,飞线太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两天修一个G14的大排线上9脚的座子掉了。触控的。我怎么飞线也不好使。索性不搞了,飞线太累了

飞线这活必须耐心和眼神都很好才能干

网友:
眼力手工活,不容易呀

网友:
图文俱有,不容易,楼主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