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开机 logo 花屏 进桌面不花 已解决

楼主(2015-06-13):
一ACER ZQAB 开机 logo 花屏 进桌面 不花(但也不正常) 以为是系统问题 或是显卡驱动没装上,于是重装系统,问题又来了 ,起初能进桌面,看似正常, 关机重启。咔 黑屏了, 又重启 咔 蓝屏了,索性就做显卡吧,果真做完 ok

网友:
宏碁这个显卡经常坏 同病来的

网友:
如果排除屏、屏线,应该只有搞一下显卡了。

网友:
ACER显卡通病,我都不知道做了多少了,重置然后该散热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问题真多啊?

网友:
虽然是通病 现象比较特别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都到花屏这个份上了,显卡问题也不意外~

网友:
显卡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