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烧机大法!挺神的!想学习学习!实地的师傅们支招吧!

楼主(2015-06-13):
烧机是不是用恒流可调电源烧啊!然后万用变打到20A档位! 红色表笔插到20A插孔!恒流表的正极接红色表笔!黑色接要烧机子的地!万用表的黑表笔就接测试点!对不对!电流电压一般调到多少才适合啊!

网友A:
中间不必串万用表呀(可调电源上不是有电流显示的吗?)。电流电压大小要看具体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不必串万用表呀(可调电源上不是有电流显示的吗?)。电流电压大小要看具体电路的。

我有个疑问哦!烧机大法这样恒流电源不会短路保护吗?

网友:
比如说我这个电路是3V的电压的!恒流表就调3V吗?电流应该调多少啊?

网友B:
  亲 烧机 可不是你这样烧的   比方说 你的  那个短路的电压 是标准 5V   那你就 可以用3V  左右的电压 烧 , 电流 最开始 弄个小电流   在 慢慢的往上加电流  ,   有 的 地方 是微短  , 那就很难烧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亲 烧机 可不是你这样烧的   比方说 你的  那个短路的电压 是标准 5V   那你就 可以用3V  左右的电压 烧  ...

谢谢了!自己慢慢研究!

网友:
其实烧机(电压不变,去调节电流的大小)对于初学者来说,什么电流调到多少(都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
不要乱骚 乱t调  要不然会骚很多正常的芯片的。。

网友:
果然基地出来就是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