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插硬盘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5-06-13):
妻子《机子到手,看看摸摸半天,上电大短路,我去,心想又是捡到便宜,秒杀的机子,欣喜若狂。没想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妻子《机子》烧半天,高潮多次啊,网卡,待机芯片旁边也有点腐蚀,u18

ye坏,南桥。麻烦有点不想修了,不过做维修不怕难度,在难的骨头也肯啊。这机子肯定是是被雷逼的。手里只有待机芯片,那就先换待机,把线性电压修出来。买配件了,因为忙,机子放着两天了,芯片也到了,换上ec,把3v,5v,电感电压修出来在说了,ec焊好电感电压没有出来,测量待机芯片的18脚只有0.6v

来次ec的15脚。测量15脚有3.3v。那为什么呢?、在看电路S5_ENABLE过了电阻r430

电阻没有掉另一头有3.3v。另一头有0.6v,又到了d10.

会不会是是这里问题呢,3个脚的想是不是温控引起呢,那断开这里直接连接 ,晕死了还是老样子,想下是不是BIOS坏了,因为ec下面挂BIOS,上神器抓波,哎,真没波波。刷个BIOS,还是老样子,这可怎么办,抽根烟想想下,会不会是刚才短接d10这里出现问题了,那在断开吧,呵呵,在抓波波出

来了

,原来这样啊,这里不可以短接。走了弯路,那为什么待机芯片18脚这样低呢?????待机这里开始有腐蚀。那就在看看待机这里吧,真的找到问题了,待机的14脚连接r271没有了

,从料板上面补一个上去。呵呵,,,,,待机这里电感3v 5v有了,18脚这里悬空也可以的,只要不被拉低也行的,上南桥,电流上到0.018,测量总线电压没有出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线要上真cpu才出来,呵呵上cpu和内存电流上去了,接屏幕显示了,心里好高兴啊。接上硬盘大算装上了,问题来了。接上硬盘不显示,pe停在要出来电脑店哪里卡了,又波了一盆冷水,心凉了,这样子我都不知道 怎么修了,测量银盘接口有电压4.98v正常呀,在测量桥hdd上面的电阻,供电正常,那是哪里问题想不明白了,想下会不会是cpu供电铁盒不行呢,换看看。还是不行。第2天起来问下马总,我和他有一面之缘,看看他怎么说,他说你这样情况5v电压不稳定,还有总线电压,重点放在集显这里,现在总有点思路了,很谢谢马哥。再次示波器抓5v电感后端和前端,正常没有问题啊,不过待机时候有5.02v开机测量只有4.98v偏低了,一点一点,为什么呢是不是后续出现问题了,5v转换管u43

再次烧版,看看哎,摸摸。声卡芯片。晕了,有点温度,拿掉。在开机上硬盘,有提示另一种错误了,还是很高兴,至少显示了,有进步

。那就在上好的声卡。哈哈哈,真的OK咯。天啊这个主板能修好真的幸福啊。

b460- 09922-1点位.rar

联想LA46 UMA_MB_09922-1_0117 B460.rar

网友:
楼主有点高升。现在我还看不懂。不过赞一个。 厉害。

网友:
搞得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A:
好多错别字啊,有些错别字看不明,另外少了一些依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多错别字啊,有些错别字看不明,另外少了一些依据

太急发帖子了  ,哪里有时间慢慢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急发帖子了  ,哪里有时间慢慢写呢

你生气了,???我的意思是,发帖发的好,能加精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生气了,???我的意思是,发帖发的好,能加精华

没生气啊  你理解错了

网友:
又妻子又波的,这波漂亮。功力不错。

网友:
读你的帖子好累啊。错别字

网友:
这个机器的问题真多啊!楼主能修好这个机器真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