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技嘉G41氧化的够给力的。还能救吗,小白刚开始慢慢学习

楼主(2015-06-13):
不知道放哪里用的主板都氧化了,I/O旁边的电阻电容掉了一排。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下图是主板全貌。rev.2.1

下图中I/0右边那排的原件只掉的剩一个了。不知道原来安装了几个。

主板型号

网友A:
呵呵,应该有图纸,慢慢查找,我最讨厌没位置号的板

网友:
果断 报废了

网友:
修的成本和使用成本衡量一下就知道值不值得修了

网友B:
把氧化的加焊或者更换再说

网友:
不要轻易的报废吧

网友:
果断报废

网友:
看样子在外面被雨水浇过了!应该能修复。我有块老主板扔在外面被雨淋过了,依然可以点亮的!

网友:
蟑螂尿 最讨厌了

网友C:
找图纸,把电阻先补上,,,

网友D:
自己没事修着玩练手可以,要客户的可以果断报废了。维修成本超过板子本身了

网友E:
用来练烙铁技术还行

网友F:
找个图纸对照一下

网友G:
这样的板就是修得  以后毛病也会很多    建议换板    修没有价值

网友:
这才是搞技术的嘛。。

网友H:
这个主板还修个毛线啊,,都氧化掉了一排排的电阻电容    ,,,有图纸也没有用啊,

网友I:
元件都掉了,腐蚀的有点重,其他地方也会有隐患,返修风险太大了。

网友J:
这种板子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搞它了,换一块算了

网友K:
没事练技术还是可以的

网友L:
技嘉的主板我修的都头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应该有图纸,慢慢查找,我最讨厌没位置号的板

对啊,我也郁闷啊。都没位置号,小白又不太懂,

网友:
应该还是可以修好的,我得好好研究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把氧化的加焊或者更换再说

看着好像基本,全部都氧化了呀。我用天那水洗不干净的感觉

网友:
不报废,之前没有过保,拿去保修,售后不给保,说氧化太严重了,坑爹啊

网友:
不是吧,这么恶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图纸,把电阻先补上,,,

这个是rev2.1 的 rev1.0的图纸能用吗,主板上面都没有元件标示,是 如何辨别的呀。都没有标R1,R2,R3,小白不懂,求指教

网友:
才不要,应该还是有用的。修好还可以卖个100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没事修着玩练手可以,要客户的可以果断报废了。维修成本超过板子本身了

自己的,哈哈。这个主板应该还可以买个100来块吧,维修成本要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来练烙铁技术还行

学习下,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板就是修得  以后毛病也会很多    建议换板    修没有价值

自己闲置的东西。想学主板维修,刚刚拿来练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找个图纸对照一下

主板上面买有标电阻的代号 R1,R2,R3,R4,是要怎么识别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板就是修得  以后毛病也会很多    建议换板    修没有价值

自己学习下,修好拿去卖掉,又能实践修主板,一举两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主板还修个毛线啊,,都氧化掉了一排排的电阻电容    ,,,有图纸也没有用啊,

没事,这样修不好,也不是我的技术不好,哈哈哈。练练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元件都掉了,腐蚀的有点重,其他地方也会有隐患,返修风险太大了。

当做自己练手。放着也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板子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搞它了,换一块算了

自己不是用这个板的,别人给的,一直放着。拿出来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事练技术还是可以的

对,就是这么想的,最近在学习。拿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技嘉的主板我修的都头大了

哈哈,慢慢来

网友:
修天电脑的经常遇到啊。主板,显示器,笔记本里面,都是常有的事

网友N:
楼主要是有耐心就慢慢修吧。我肯定是不修。

网友O:
现在主板修的没信心了, 明明修好的主板, 过几天有人要时就点不亮了

网友P:
没必要修了,修好也不好卖

网友Q:
这样的主板修了都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样的主板修了都会不稳定

练练手。能修就修,修不了,还可以拆几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没必要修了,修好也不好卖

如果坏的配件,什么电阻电容,身边有就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主板修的没信心了, 明明修好的主板, 过几天有人要时就点不亮了

这么坑,经常这样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要是有耐心就慢慢修吧。我肯定是不修。

新手拿来学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着好像基本,全部都氧化了呀。我用天那水洗不干净的感觉

用烙铁加锡焊试试

网友:
可以飞线连接已经掉的线,把废掉线搞掉,用洗板水清洗干净,再找漆包线一个一个的连!因该可以修好!不是供电线和地线,信号线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找到图纸在补缺件上去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种板就算修好返修率也很高 楼主建议还是让他换板吧 G41毕竟过时了内存只支持1066的  你找图纸一个个查太浪费时间了  这主板估计是在海边用的  要不然就是什么老鼠这些尿再上面了 如果你真心想修最好先拿洗衣服用牙刷刷干净之后放在太阳底下爆嗮几天再修 很容易补好轮胎又脱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