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 超怪问题没思路,高手进来指点

楼主(2015-06-13):
接可调电源待机3V 5V 出来,正常开机。接适配器,无待机3V 5V电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全部满足。 不要怀疑适配器,我至少换了5个以上。接适配器,19.5V已到所有的PWM芯片的上管,证明绝对过了隔离电路。在图纸上,我确实没有发现接可调电源和接适配器在电路上有哪里不同。 希望高手指点。我要查那个电路。

网友A:
确实很奇怪的故障...     确定是ACER适配器么? 是的话,就插适配器修修看吧。    4750的待机电容容易出问题。

网友B:
你把可调电源的电压调高1V和降低1V在开机试试
有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可调电源的电压调高1V和降低1V在开机试试
有什么变化

17-22V都试过,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很奇怪的故障...     确定是ACER适配器么? 是的话,就插适配器修修看吧。    4750的待机电容容易出问 ...

我现在就是这样修,但问题是不出待机,芯片工作条件也满足了,那么说芯片坏,坏的话,接可调为什么正常

网友:
芯片坏,了     !!

网友:
插适配器有ACOK 信号吗

网友C:
ACER接口针很小,还是适配器的问题吧,中间接触不好。你可以用你可调电源转接头再接适配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查一查ACIN信号,不行就把,3V,5V圆筒电容,换成普通的扁平的电容,330的就可以了,以前修过IBM的就是待机电容问题,

网友D:
头松了  用列子望中间挑

网友:
检查一下,接电源与接适配器时的 EC收到的 ACI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头松了  用列子望中间挑

这个排除,我换了五个适配器,甚至还剪断了他的适配的头来接可调测试,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
芯片坏的话,为什么接可调可以出待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ER接口针很小,还是适配器的问题吧,中间接触不好。你可以用你可调电源转接头再接适配器看看就知道了

我剪断他适配器头接可调,正常,接头坏可排除

网友:
沒修到過. ..  ..

网友:
换3V5V的电容啊

网友:
待觖,学好真的好奇怪呢。

网友:
查下接适配器时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