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理光1813L复印机开机报错sc101

楼主(2015-06-13):
理光1813L复印机开机报错sc101扫描组件已清洁扫描头无卡开机有动作死扫描灯不亮怀疑是扫描头坏了机器不到一年求高手解答

网友:
求给予帮助

网友:
你的描述内容没有标点符号,看着比较累,
SC101 查代码意思 是扫描问题,开机自检应该会亮扫描灯的,确定你清洁没问题,看扫描架移动是否顺畅,如果都没问题,就换扫描灯试试呗,

网友:
上次我手贱 把那些光学的玻璃拆下来清洁了 装上就是报101错误   后面一点一点的弄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