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4LY无3V.5V待机

楼主(2015-06-13):
插数显,电源指示灯会闪:电流0.028  -0.075变化,测无3V5V,摸 RT8206A有点烫;将3.3V断开,5V,3.3V全出来
测试3.3电感对地100多,应该正常。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负载正常就 换RT8206A吧!

网友:
3V一路负载有短路吧

网友:
无图纸,测对地阻值正常,直接烧3.3V也没发现烫,电流也不大

网友:
那应该是3.3后继有问题

网友:
rt8206a   的问题加负载不出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看吧

网友:
现在手头上有台东芝的也是没有3v 5v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慢慢查吧,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报了一百多没劲查

网友:
像这样的,重点检查后级是否短路呀

网友:
断开3.3V,然后烧后级。

网友:
怎么弄的 !~教我啊

网友:
人了 ?怎么没人了

网友:
断开节点就出电压,而且后继也没短路,,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带不动负载导致芯片保护,,换上下馆可以解决,

网友:
后级有短路  后面啄个断开

网友:
35V芯片发烫的话EC肯定坏,要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