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LX跑EE50的维修一例

楼主(2015-06-13):
    一台华硕M5A78L-MLX的板,情况是这样的:客户说之前还是好好的,后来他的孩子玩英雄联盟(他的主机的配置是ADX2600的CPU,2G的内存,华硕M5A78L-MLX的板),玩玩就没有显示了。
    接手后,立马拆了下来,还好这块板有PCI插槽(但所跑的码是否还准不准确,我就不能肯定),上电它跑EE50,刷新BIOS,还是如此。
不过有点奇怪,我装跳线针跳到不是平时的位置,它可以跑C1,不过复位灯反复跳)
   内存换了几条,还是一样。
   好吧,先刷BIOS,上官网下载了最新的BIOS,刷上去,抱着希望它能显示,但。。。。。。你知道的。。
  再接一个喇叭上去,上电,你猜一下:这板它会叫,太好了,看到希望了,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直奔内存的VCCSPD,一测,只有0.26V,就是你了。懒得跑线,直接从ATX电源引一个3.3V过去,再上电,熟悉的LOGO出现了。
开机,发现不能上网,查设备管理器网卡打叹号了,为什么 呢?是BIOS版板不对?
客户来了电话,他要电脑用了,进主板的BIOS禁了原来的网卡,换一条PCI的网卡上去,OK.

网友:
这是你练手的小故障吧

网友A:
感觉维修思路不是很清晰的!先供电再刷BIOS。

网友:
       想刷就刷

网友B:
主板的BIOS禁了网卡?打开不就好了吗?
楼主BIOS刷之前都不保存的吗?习惯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维修思路不是很清晰的!先供电再刷BIOS。

当时我想既然能跑码,供电就应当正常了,所以就不考虑供电了,现在想起来,还是维修的思路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BIOS禁了网卡?打开不就好了吗?
楼主BIOS刷之前都不保存的吗?习惯不好啊!

是原来的主板的网卡打叹号了,我重装驱动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直接装PCI卡上去也不行,装上去不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原来的主板的网卡打叹号了,我重装驱动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直接装PCI卡上去也不行,装上去不认

哦,明白了 哈哈!是我的话就拆掉网卡芯片再装PCI网卡

网友:
楼主这修法效率很高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极速维修吧!极速也要靠谱,不看好!

网友D:
刷BIOS刷掉了集成网卡Mac

网友E:
华硕AMD的主板还是很好修的, 而且华硕的AMD的主板修过很多,跑EE的几乎都是SPD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刷掉了集成网卡Mac

按你所说,能否通过刷BIOS来还原集成网卡的MAC,或者还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AMD的主板还是很好修的, 而且华硕的AMD的主板修过很多,跑EE的几乎都是SPD断线。。。

有同感,还是相当多谢你的指点

网友:
刷BIOS的时候最好先备份一下    这是一个好的习惯。。。。。。

网友:
VCCSPD断线,常见问题,飞线

网友:
好经验收藏了

网友:
跟bios有仇,见面就“杀”。。。。O(∩_∩)O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原来的主板的网卡打叹号了,我重装驱动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直接装PCI卡上去也不行,装上去不认

是的,不禁好像不行有的板子,我上次没有禁,识别不到PCIR ,没办法搞了个USB的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