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一个打印机的驱动之后,桌面的变得相当难看

楼主(2015-06-13):
装一个打印机的驱动之后,桌面的变得相当难看,在桌面的属性里想将它调高,但无法调高,大家知道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在不重新装系统的情况下,因为原来的系统有些驱动相当难装)

网友:
明显没了显卡驱动。。。

网友A:
这是显卡问题应与打印机驱动无关!你先卸掉驱动看看显示还正常吗?

网友:
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把显卡驱动删掉,然后用驱劝人生装一次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显卡问题应与打印机驱动无关!你先卸掉驱动看看显示还正常吗?

大佬,感谢你的指导。是卸掉显卡的驱动,还是打印机的驱动?

网友:
是这样删除原来的显卡驱动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感谢你的指导。是卸掉显卡的驱动,还是打印机的驱动?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就会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重新安装显卡驱动,就会好

我用驱动精灵驱的时候,它提示所有的驱动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驱动精灵驱的时候,它提示所有的驱动都没有问题

你当初,不更新显卡的驱动就没事,重新装一下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卸载重装下

网友:
多谢大家的热心指点,已经解决了。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到显示卡,右键属性-------驱动程序---------------返回驱动程序--------再重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