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基V5-551笔记本不引导,一直卡在boot option menu 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13):
看到论坛很多师傅都都在为这个问题烦恼.不错,我也恰好也碰到过一样的问题.
拿这台笔记本给不下10个芯片级师傅看过,都一致判定硬件问题。连自己都错判为硬件问题。也一样刷过BIOS没用.
仔细想想也不太可能,笔记本一没进水,二妹摔过,三没拆过。而且笔记本也购买没过几年。
突发奇想,查看这款笔记本的具体配置。自带内存2G.再拆开看看,多增加了一根1333内存。把多增加的2G内存拔掉,用自带的板内存重启。
OK,完美解决。希望给为此困恼的人一定的解决

网友A:
难道是内存不兼容!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吗?

网友:
不要搞那么大的字,看的不爽,  应该是内存不兼容了

网友:
是频率不一致导致的内存不兼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内存不兼容!

是的,内存不兼容。

网友:
难道是板载是低压板,加的不是

网友:
其实卡机不就是外设的原因吗、??搞得还主板?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到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上次一台ASUS的。。给同行报价230说桥坏了,,,设置下BIOS就OK了

网友C:
  我去 这种问题还给不下10个师傅 看过还没搞定, 是不是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到BIOS里面设置一下就好了,上次一台ASUS的。。给同行报价230说桥坏了,,,设置 ...

要是简单的BIOS问题,10个师傅都不会设吗?

网友D:
10个师傅没看出是个内存问题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的!为什么修本都要装两条内存或者用客户的内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个师傅没看出是个内存问题吗?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的!为什么修本都要装两条内存或者用客户的内存呢

因为都错看成一根内存条了。
一根在笔记本键盘下面。
另外一根 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这种问题还给不下10个师傅 看过还没搞定, 是不是有点.....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些师父不想管这事,

网友E:
一般卡机,不是BIOS就是外设,一个个排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卡机,不是BIOS就是外设,一个个排查就行了

也不是师傅不管事,都不愿意花太多精力在这个上面。只有我这无聊的人才愿意钻研这个问题。

网友:
内存不兼容还会这样,奇葩故障

网友(2015-07-15):
刚修一台V5-552G 也是不引导,能认到U盘和硬盘就是不引导系统,弄了几天没得,幸好看到楼主发贴。

网友(2016-07-09):
有时候简单的问题还容易没想到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  也是这样的  板载的上个人维修拆掉了  还是那样

网友:
仔细想想也不太可能,笔记本一没进水,二妹摔过,三没拆过。而且笔记本也购买没过几年。怎么不可能是硬件问题呢。。别的机器可不能这么想

网友:
没有拆过 没进水  就不会坏拉。。

网友:
说是内存问题怎么收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