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5750 板号LA-6901P REV2.0 维修

楼主(2015-06-13):
宏基 LA-6901P 2.0的笔记本 待机电流0.02A 触发后电流0.03A
客人拿来维修,80后的大老板。
第一次给他检查,花了大半天时间,报价430,客户不接受拿回去了。
没过两天,同行把机器拿过来,拆开一看还是同一个笔记本,报价260,然后跟同行说这机器前两天检查过的,当时我报价430他没修,你们可以报价低一点的,说不定他会修,同行说那我报个400吧。第二天客户同意修。
在论坛里找了几个都是0.1的图纸,有一些地方对不上,后来淘宝上购买了个2.0一样的图纸,也已经放上论坛里。
板子的问题最开始检查到的问题是只有内存VDD1.5V电压,其他核心电压无(显卡、桥、总线、CPU)
大家都知道内存电压一般是由SLP_S5#或SLP_S4#开启,然后SLP_S4#或者SLP_S3#再去开启桥、总线、CPU、显卡或集显电压。而SLP_S5、S4、S3的电压是由南桥发出,LA-6901P是HM65系列的板子,只有一个桥,饼哥称其为北桥。
桥要发出SLP_S5、S4、S3,需要待机电压条件满足后再收到PWRBTN#信号才会发出SLP信号去EC,通过EC转换出信号去控制各芯片的开启。在桥发出SLP信号之前,也在按下开关PWRBTN#之前,会有个RSMRST#信号,这个信号一般是代表所有待机条件好,他有3.3V的高电平,基本可以表示前面的待机条件是满足的,而且这机器能出内存电压,也基本可以说明待机是没问题。为了确认还是测量了RSMRST#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是由EC发送给北桥

实测PCH_RSMRST#信号有3.3V。
机器本身是可以触发,就不测试PWRBTN#信号了。
有内存电压,其他电压没有,那就要查SLP_S4或SLP_S3信号有没有发出到EC,EC收到信号后有没有转换发出去

实测SLP_S5#信号有3.3V,SLP_S4#和S3#分别有0.17和0.26,不满足3.3V,基本可以说明是桥本身内部有微短把S4和S3的电压拉低了。换桥以HM67代换。老师曾说过HM67可以代换HM65、66,HM57也可以代换HM55、56。
换好桥后的图片。

换好桥后,SLP_S4#和S3#都有3.3V高电平发出到EC,EC也有发出SYSON、SUSP#、VGA_ON,这三个信号也分别为3.3V,在这里电流能上到0.18了,说明之前的电流0.03A的故障已经解决,可是0.18A电流还是不能点亮板子,检查板子除了内存电压外,还有VGA_ON电,以时序图得知

在时序途中,已经满足了SYSON电压和VGA_ON电压,我把他分为S5电和S3电,而没有S4电SUSP#电压。
找到桥供电芯片开启脚是由SUSP#开启的

SUSP#之前实测过满足3.3V,在测量PR131电阻,一脚有3.3V,另一脚0V。在电阻旁边有个PQ68的小场管,以SUSP信号控制它开启还是关闭。实测SUSP有高电平5V,SUSP为高,PQ68小场管就会导通把SUSP#3.3V拉低至地0V。要想芯片得到3.3V高电平开启,SUSP必须为低。查电路图SUSP 在待机状态,SUSP#为0V,SUSP被+5VALW拉高至5V状态。当触发后SUSP#也就是S4电会是3.3V高电平,Q27复合MOS管应把SUSP信号拉低至0V,从而使S4电有3.3V高电平去开启各芯片正常工作。
触发后实测Q27以不正常工作。SUSP#为3.3V,SUSP也有5V,管子没有导通把SUSP拉低。

更换Q27复合管后,SUSP触发后为0V,各芯片正常工作,机器亮机故障解决。

小弟语文水平不高,写的不好,望大家见谅。

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月饼老师、阿林老师、船长老师的严厉辛勤教导,花费有价的5000元学到无价的源源不绝赚钱的知识。

网友A:
仁宝的典型维修
可见楼主对于时序 和主板的维修流程 很清楚

学的确实不错 !

网友:
分析的不错,看来SUSP这个信号控制的电压很多

网友:
遇到换桥的就头大,今天置三颗就给弄死一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仁宝的典型维修
可见楼主对于时序 和主板的维修流程 很清楚

您过奖了...愧不敢当

网友:
新手路过,顶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我很遗憾没选对学校

网友:
基础很好,分折的很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遗憾没选对学校

现在过来学也不晚啊

网友C:
峰哥越来越厉害 多发点这种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峰哥越来越厉害 多发点这种帖子

别笑我了,我也是众多维修学徒中的一员

网友:
能不能把BIOS发下。然后把CPU芯片的图片啪一下。是不是8颗显存的

网友:
迅维的学员确实厉害,迅维也确实是中国最好的维修培训学校,他能使学员真正学到实用的维修知识,出来能直接分析电路直接维修,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D:
你回去都还有本子修,我就惨了,旁边有两家,一家主做监控的,一家主要做广告牌LED的,不会修电脑,但他们把配件价格压的很低,10元给人家做系统,想搞死我的节奏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回去都还有本子修,我就惨了,旁边有两家,一家主做监控的,一家主要做广告牌LED的,不会修电脑,但他们 ...

你装系统免费,把人气撑起来,毕竟他们不会维修,以后维修还是得靠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装系统免费,把人气撑起来,毕竟他们不会维修,以后维修还是得靠你

他们搞打印机,监控,而我只会电脑,这样和他们搞会把自己搞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他们搞打印机,监控,而我只会电脑,这样和他们搞会把自己搞死的

以笔记本为主,台式机和显示器为铺,没关系的,等大家斗一斗再坐下来谈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笔记本为主,台式机和显示器为铺,没关系的,等大家斗一斗再坐下来谈谈

半年了,修的笔记本还没超过5台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蛮细心的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