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C不发出RUN_ON信号的故障排除法

楼主(2015-06-13):
     关于EC不发出RUN_ON信号的故障排除法
   维修笔记本中碰到不出关于EC不发出RUN_ON信号 很多但今天我碰到的故障有点奇异下面就讲讲我的维修过程,【笔记本是DELL-M411R—AMD 集成】
  客户拿来说进水的 上家已经处理 水污基本不太明显  裸板测量基本没有短路 上电待机0.007 开机0.020 待机3.3V 5V正常,开机有 1.1V_SUS P--Q16 3.3V其他电压都无。

测量RUN_ON 无信号无- 其电阻70欧姆 拿掉CMOS电池 电阻正常500欧姆 没短路
测量EC8518   123针无信号 正常应该3.3V  测量124针有桥发出的S3信号 3.3V 正常

3.3V正常
奇了怪 怎么没有RUN_ON 信号--BIOS 连刷了3个故障依旧,更换EC 故障依旧,
没思路了 只有在坛里搜索 关于不出RUN_ON信号很多 但跟我这个板子完全一样。
只有一个办法 3.3V 开机-电流0.13A测量各级电压 有两个电压没有CPU 电压跟
+1.5V_SUS
故障基本找到 更换PU3
PU3  10针是链接RUN_ON 但没有短路 拆了EC上电也没有拉低这个点位 所以困难重重,
更换PU3 上电 电流上到1.3A-0.86A 来回跳动 应该显示了 【看我写的很简单 但维修时间花了我半天】 希望对同行有帮助。

网友:
就是没有内存供电的电源好,所以才没有开启。

网友:
直接给RUN_ON加3.3V吗?拆掉IO上电是指开机?

网友:
还是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把脚挑起来,直接加就 ok了

网友:
大家好,学习了,维修笔记本中碰到不出关于EC不发出RUN_ON信号,思路很清析,向楼主学习了,谢谢,望高手们,多多的分享了,谢谢。

网友(2015-11-18):
我前几天也遇到这款机器,我的这台是有时能开有时又不能开,今天订了待机芯片和EC明天到货了试一下机

网友:
把脚挑起来,直接加就 ok

网友(2016-02-20):
LZ  这个是RUN先出来还是SUS先出来?

网友(2016-06-02):
值得学习,手上有一块,有出但是马上掉下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PU3把,EC出来的开启信号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不是PU3把,EC出来的开启信号拉低了

也有可能

网友:
我猜也是,他EC都换了还不出这个开启信号估计拉低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啊。。开启信号没有,一般是没有发出,另一个是被拉低了。

网友:
信号应该是被拉低了。

网友(2016-07-31):
楼主真有耐心 要一般的人早就换板 干桥了····

网友:
感觉修电脑好难

网友B:
上次一个华硕笔记本,还在保修的,进过水,拿过来清洗清洗送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一个华硕笔记本,还在保修的,进过水,拿过来清洗清洗送售后。

你们哪里的售后服务要求低,我们这里拆机就不给保修了太坑了.我们又和售后不太熟

网友:
我手上也刚好有块差不多问题的,我去试试

网友:
学习了 一个是没有发出 一个是后面拉低

网友(2016-08-31):
估计是PU3把RUN_ON信号拉低了。

网友C(2016-10-22):
我今天遇到过。换个ec 也不行
bios没有刷,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到0.03但是15v开机拉低到7.6v     内存供电有1.5v  .其他电压没有。现在不知道怎么查,请帮我分析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今天遇到过。换个ec 也不行
bios没有刷,待机0.01  按开关电流到0.03但是15v开机拉低到7.6v     内存供 ...

你先可以刷一个bios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没有run,看文章有启发谢谢

网友:
外接个3.3V电源     受教

网友D(2017-03-26):
直接加  3,3v   不知道能撑多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加  3,3v   不知道能撑多久

这个我也没有试过,但是最好还是按照时序把ec发出来的run-on修复出来

网友:
看时序应一目了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也没有试过,但是最好还是按照时序把ec发出来的run-on修复出来

是啊   最好还是找到原因 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