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4-d011tx(OSAMU2_CR_HPC MV_MB_V1)跑码不出集显

楼主(2015-06-13):
客户说待机以后再用就无法唤醒,拔电池再开黑屏,拆机测无集显,刷论坛bios和淘宝买的bios电流都是700多,显卡旁边两个电感无电压,这个应该是独显供电,刷回他原机的bios这两个电感有1.0几伏,电流1.1a左右,集显始终没有,内存有5次正常的smbus波,minipcie的诊断卡跑码到8q停2秒最终定到86,pch换过,cpu内存都换过,ncp6132b也换了,大师们给研究下。pch : SLJ8E

网友A:
请问芯片组是哪个型号,

网友:
跑86和89一般都是BIOS和PCH有问题,HP的机器都是那样的。

网友:
查集显的开启条件,看看有什么没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芯片组是哪个型号,

SLJ8E 有独显。

网友B:
我前几天才修好一台这种机子 ,我的是修好了的。恭喜楼主又检到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芯片组是哪个型号,

不要纠结集显供电,看独显有没有自己的时钟电路,

网友C:
这是什么架构的机器,集显要跑码之后产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架构的机器,集显要跑码之后产生吗

6 7芯片组 都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前几天才修好一台这种机子 ,我的是修好了的。恭喜楼主又检到钱!

您的这个是怎么好的,能说下吗?

网友:
饼哥这个明显跑码了还不出集显我应该怎么查,内存复位都正常,请饼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的这个是怎么好的,能说下吗?

你用这个试看。请使用快压解压。

网友:
这个BIOS你是同样的故障刷好亮 机的么!

网友:
这个BIOS一定要用好压打开么

网友:
我下下来里面什么都没有

网友:
SMB有5次,,那么内存排阻上面的波形呢,如果过了内存,那么就有可能是档显卡了,显卡也会导致不出集显

网友:
排阻有正常读取数据的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