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A7000一体机开机过会喇叭没有声音

楼主(2015-06-13):
刚接到客户送来维修的3台联想启天A7000的一体机,故障都是开机时能听到喇叭有声音,过会喇叭声音就没了,插耳机就有声音,耳机口 声卡芯片都换过了,系统也排除掉了,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板号是多少,有没有检查喇叭接口到声卡芯片间电路

网友:
3台都这样吗?系统打官网驱动。换喇叭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 装WIN7系统(XP好多机器声网显会不兼容)

查声卡电路里面小电容电阻。还有晶振波形........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耳机 插孔 看看好不好 不行要换一个

网友:
系统打官网驱动。换喇叭看看

网友:
电路问题吧  供电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