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点后如何分清掉的点是否连线还是悬空

楼主(2015-06-13):
掉点后如何分清掉的点是否连线还是悬空
我见焊盘上,很多点都是连线的,但有的点就没连,看见没连线的是不是点下边连着?还是根本哪也不连?

网友:
找图纸对,不能靠看,有些过孔。

网友:
放大镜下自习看 一般都能看到线路的 还有就是结合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我也得就是只能对这着图纸了

网友:
掉点的一般用放大镜看可以看得出来

网友:
大部分电脑,用放大镜可以看到点的边上,有没有线,没有线的就是空脚

网友:
测试对地阻值看一下有没有阻值

网友:
找图纸和点位图查下

网友:
有点位图就最好  没有点位图 就放大镜看连线不。。就这么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