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屏

楼主(2015-06-13):
灯管都换了,高压板也改了电容也都换了还是闪             我真是醉了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   买换好  或者没装好   你才开试试不用装壳  液晶可    罗测试试

网友:
那就只有电源板咯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下屏,看是不是屏本身的问题!
还有MCU程序不对,也会有闪屏!
也没个图片,也不晓得你那是咋个闪法的!

网友:
是不是频率不对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个高压板!?或者先用外挂的点屏工具试试,,最好贴个图出来,不知道是哪种的闪屏!

网友(2015-08-24):
我也遇到了。现在还没解决。怎么办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 有没有解决,,,我的和你一样 ,灯管  高压包 都没问题   ,。。就是闪

网友(2015-10-20):
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