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G41M-G主板跑FF

楼主(2015-06-13):
梅捷SY-G41M-G主板跑FF
测量CPU的复位,电源好,VCORE供电,VTT,时钟都正常
CPU与北桥连接的A0-A31地址线也正常,北桥到南桥的DMI总线,有16根,其中两根电阻本应一样,一个是450,两一个是500,不正常,重植南桥后对地电阻正常,但还是跑FF
还有SPI总线也正常,刷过BIOS,请问还有哪需要测量的,我没思路了

网友:
把南桥直接换掉

网友:
也换了一个,但不知好坏,还是跑的一样的FF
我没有示波器,用万用表测量CS#脚,3.3V,无跳变,换了那个不知好坏的桥后,有跳变了3.3V跳到0.64V,然后就不变了,维持在0.64V,不知大家有没有用万用表测量过CS#
希望大家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