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V星880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06-13):
版号:MS-7623
型号:880GM-E41
故障:正常上电 复位灯常亮无复位
V星过程:
复位灯常亮 按照AMD时序 内存-VDDA-CPU-桥-总线  首先测量内存供电1.5v ok

                                继续测量CPU VDDA供电

                                测CPU供电0V 故障点

                               测量CPU供电开启信号 24脚 0V

               测量Q15 三极管B级为0.69V不正常 正常应该为0V 管子截止 12V通过2个分压 1V左右送到芯片24脚作为开启

继续往前面追查
图中可以看出 内存供电 和VDDA供电正常后 通过RN34排阻 控制Q19的双3极管同时导通 来拉低Q17的G级 试Q17截止 VCC5_SB 通过RN34 排阻7脚 上拉给到Q18 G级 使Q18 D-S导通 Q18导通后拉低Q15 B级控制级 使Q15截止 +12VIN 通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1V左右电压送到芯片24脚 开启CPU供电  直接测源头 双3级管的 2 5脚B级都为0.7V左右 三极管属于导通状态 正常

继续测RN34 排阻的 第7脚 8脚 测量发现电阻上拉5V正常 电阻后端0.3V 不正常 排阻坏

换完排阻后 跑马亮机!!!!

技术含量不高 高手勿喷! 加分你懂得········

网友:
看贴加分 是美德  加分不扣自己分

网友A:
巩班是大神。牛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巩班是大神。牛逼的。

安兄言重了 大神算不上啊

网友:
这排阻算了通病了 经常修到

网友:
讲得很详细,我等小白的最爱

网友:
不错!分析能力强,迅维的学员应该大部分都看得明!

网友C:
Q17的G极为什么一定是要5V高电平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答不出!把Q17更换成三极管这时B极是多少伏也有很多人答不出!

网友:
讲的很详细很好啊

网友:
楼主分析得真详细!给人一看就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17的G极为什么一定是要5V高电平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答不出!把Q17更换成三极管这时B极是多少伏也有很多人 ...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高手勿喷!N沟道的场管G极>S极4.5V时D,S极完全导通,如是更换三极管,锗管B极是0.3V!C,E极完全导通,硅管B极是0.7V!C,E极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高手勿喷!N沟道的场管G极>S极4.5V时D,S极完全导通,如是更换三极管,锗管B极是0.3V!C ...

不错哦!答得很正确!还考虑到更换的是锗管与硅管B极的电平也说得这么明确!真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网友E:
这块主板经常修到,不是排阻坏就是双三极管坏了,,,不过这块主板还有一个通病   RTM880-793时钟芯片经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主板经常修到,不是排阻坏就是双三极管坏了,,,不过这块主板还有一个通病   RTM880-793时钟芯片经常 ...

这里面的双三极管其实就是NPN类型组合,其B级控制信号电压同样来自VDDA和内存供电电路那边发出,本身损坏的话,一般B级为高电平时候,CE级之间阻值变为无穷大不为正常低阻相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7的G极为什么一定是要5V高电平这个问题想必很多人答不出!把Q17更换成三极管这时B极是多少伏也有很多人 ...

Q17换成三极管B级一般是O.7V或0.3V左右,Q17在这里是多余的开关控制程序设计,在这里是控制VCORE EN开启信号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本身处于导通时候,应该是出现在主板待机时候,即这时候5VSB电压会通过排阻RN34 本身5脚流入到6脚输出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块主板经常修到,不是排阻坏就是双三极管坏了,,,不过这块主板还有一个通病   RTM880-793时钟芯片经常 ...

时钟IC暂时还没遇见。

映泰G41 G31的就经常碰见RTM880 坏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厉害,技术过硬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清晰,而且理论知识过硬!有好思路少走弯路啊!!

网友F:
又看到一篇分析和讲解非常详细的文章,以前只会看看不回帖。现在不会了,回帖是对楼主的技术认可,同时又学到了东西,应该回帖表示感谢的。像这些N沟道管导通条件有时真的就是让我感到头痛的,熟能生巧,我也要加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高手勿喷!N沟道的场管G极>S极4.5V时D,S极完全导通,如是更换三极管,锗管B极是0.3V!C ...

三极管你哪里来是的锗管和硅管,三极管就分NPN和PNP,NPN的导通条件是B级大于0.7V,PNP是B级必须是低电平0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按材质分: 硅管、锗管. 按结构分: NPN 、 PNP。

这句话我爱听,说清楚了,就行,要不然会误导很多小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又看到一篇分析和讲解非常详细的文章,以前只会看看不回帖。现在不会了,回帖是对楼主的技术认可,同时又学 ...

这么说我要赞一下了,小白的福音啊

网友:
你用什么品牌的可调稳压电源

网友:
你有BGA焊台没

网友:
主板有图就是厉害啊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G:
直接把Q15拆了也行吧,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啊 思路敏捷 !

网友:
同时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Q15拆了也行吧,

也可以,相当于让本身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使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效果,但是建议还是找故障原点修复。

网友:
楼主好谦虚  技术那么好

网友:
分析故障的过程确实是种享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把Q15拆了也行吧,

修得很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兄言重了 大神算不上啊

修得直接,    排阻还是通病,,,,

网友:
极管你哪里来是的锗管和硅管,三极管就分NPN和PNP

网友:
分析原理清楚,明白,赞一个。

网友:
我感觉这种排组坏应该是通病,这种故障我也修到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也可以,相当于让本身一直处于截止状态,使12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产生效果,但是建议还是找故障原点修复。

没有图纸, 光靠跑线路很费时,有时候许多供电缺少开启,把最后一个三极管拆了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图纸, 光靠跑线路很费时,有时候许多供电缺少开启,把最后一个三极管拆了都可以,

三极管只是起到开关控制作用而已,这里也可以强制拉低B级导通工作电压连接E级接地解决故障,只要确保本身没有击穿短路就行,即Q15处于低电平截止状态CE级阻值应该为无穷大才是正常状态。

网友:
做的不错 加分吧

网友:
排阻常坏,特别是华硕。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有 已经上传了

网友:
通病了,这版。。

网友:
这样都修得出来,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而且理论知识过硬

网友:
不明觉厉,学习了

网友:
有好几块这样的不稳定的主板,有时候有一会死机,有时候用几个小时死机,已经确定了是主板的问题,不知道从哪下手修

网友:
不错哦。修好了就是硬道理,,,,,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算是个通病。

网友:
楼主桌面很干净。。我的脏,乱。。呵呵

网友:
V星的排阻也容易坏,rn34,记住了

网友:
 V星这款原来也爱排阻坏啊! 以前光知道小八角 学习了

网友:
V星am3和am2的板子有472排阻通病,不出u
供电

网友:
上次碰到一块  没搞定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知识过硬!图文毕帽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不错

网友:
分析到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