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有关优派VA1908w低电平启高压板,换板需倒相问题

楼主(2015-06-13):
一台VA1908W显示器无光,确认高压部分坏,代换驱动板无效,此机是低电平开启高压板,高电平时灯管不亮,但换能用高压条是高电平才亮,拟按网上说的方式用C1815改成倒相电路,把开关线断开,B极接驱动板的ON端,C极接高压板控制端,E极接地,但依旧不亮,开机时量B级电压不到1V了,(未接此C1815前为4.95V高电平),断开又马上恢复到4.95V,确认C1815是好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高压板坏,你代换驱动板干啥?你这电路设计的不对吧,直接从屏供电那里取个开启就行了

网友B:
B级串个电阻, C 级加个上拉电阻。一直都是这样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坏,你代换驱动板干啥?你这电路设计的不对吧,直接从屏供电那里取个开启就行了

开始怀疑驱动板电平控制不正常,因输出为低电平亮机的很少,屏供电也一直为高电平,所以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级串个电阻, C 级加个上拉电阻。一直都是这样改的

B极现在开机时电压为0,关机是为4.95V,该串多大电阻如何算,如果需要背光亮时此控制信号为0,那么C极所需的电压哪里来?上拉电阻?请教如何接?接多大?

网友:
可以使用两个三极管来实行呀  这样的例子 主板图纸中很多     我也遇到过你的这样 的问题   用两个三极管 和电阻 搞定

网友:
从屏供电拉  或者买低电平开启的高压板 或者改电路

网友:
通用高压板都可以的,,低电平开启  你就把他变成低电平  高电平开启就直接接ON OFF就好

网友:
8楼的图才是对的,你那个三极管的工作环境都没有 ,怎么实现功能呢。

网友:
按8楼的图纸改装成功,谢谢各位,长见识了,错怪了驱动板,只怪经验不足,多花了一块驱动的的50元

网友C:
已按此图改装成功,特别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按此图改装成功,特别感谢!

改成功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