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纬创LA46是硬伤

楼主(2015-06-13):
  纬创LA46(联想B460  V460)绝对是维修行业的硬伤。正题:前台递过来机器,上面写着不开机,接过机器,检查外观无异常,取电池,是可调,待机0.023,按开关无反映,说是迟,那是快,是电动螺丝刀,拆机还不是分分中的事,机器之前未被动过,是处,哈哈。主板除了有点灰尘外,都正常,打值,正常,裸体上电(COME电池已取),触发掉电,现软后硬,刷EC BIOS,上电,自动触发,电流0.3几,暗喜,上U,内存,上电,脏话,触发掉电,什么情况,看论坛,对LA46真是怨声多多,量供电,都有,但CPU供电0.8V,不对,换铁壳,第一组换了,情况一样,拆第二组时,上官下面黑了,暗喜,找到缘由,OK,上电,脏话,电流从0.6一下子到2.1,吓一跳,就一会散热器巨烫,量CPU供电,1.2V,刷SB  BIOS,上电,电流1.3,但无跳变,暗喜,肯定内存没插好,重复几次,无果,脏话,(歌词写到,让人欢喜让人忧),量CPU供电0.8V,换U,电流到0.9,CPU电压0.8V,一下午时间全耗它身上了,脑袋也是蒙的,全乱了,求解  ,,,,,,

网友:
把CPU供电芯片一起换了就好

网友:
看你的实地学员没好好学吧

网友:
你还是再换铁壳试试

网友:
B460的机一般换贴片了也要把62882换掉才可以的

网友:
铁盒子很容易坏   再换   我今天修了台LA-47的连换了3个  上管才不发烫  修复

网友:
还是CPU供电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