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有知道DELL E197FPf 的 ENA,和DIM 的点在那吗?

楼主(2015-06-13):
各位大师父,有知道DELL E197FPf   的 ENA,和DIM 的点是在那吗?背光的控制,和调光。

网友A:
实在不找不到的话 告诉你个方法 改高压板 on从屏供电飞 地线 随便 供电接好  一般开机会先闪下 这个不影响使用  adj可以不接

网友B:
这个没有标的 需要经验啊,一般开启 和ADJ都是两条细线进入高压的啊。。。。

网友C:
这个看线路走向都能看出来 ,确实需要经验和电路知识。

网友D:
这个电容,不知道是鼓包了,还是上面有胶,。

网友:
你可以先接来看啊,不行在找点接

网友:
把上面的胶拿下来看看 是不是鼓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不知道是鼓包了,还是上面有胶,。

是胶来的,不是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有标的 需要经验啊,一般开启 和ADJ都是两条细线进入高压的啊。。。。

现找到两条细线通过贴片电容进入驱动心片,还有一条是通往VGA的,通往VGA的那条线可能是显示器检测信号来触发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线路走向都能看出来 ,确实需要经验和电路知识。

线是按走向找出来了,只是还不能确定那条是启动,那条是调控。

两条走向驱动心片,一条走向VGA。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实在不找不到的话 告诉你个方法 改高压板 on从屏供电飞 地线 随便 供电接好  一般开机会先闪下 这个不影响 ...

版主,你好!显示器问题能显示,没背光。灯条高压问题。现在按走向,找到了图中标注的接点,只是还不能确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版主,你好!显示器问题能显示,没背光。灯条高压问题。现在按走向,找到了图中标注的接点,只是还不能确 ...

先用点灯管的设备看看是灯管问题 还是高压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