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联想-LXM-L19CH改高压板

楼主(2015-06-13):
联想-LXM-L19CH改高压板需要改哪些呢,改高压12V和地,还有开关信号,亮度调节不知道在哪里找,

网友A:
直接买块板子回来,直接带换。改的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块板子回来,直接带换。改的用不长。

买的质量不好的高压来改,肯定用不长 了!

网友:
通用板是电压调节,联想这板是脉宽调节,所以不要装亮度调节了,

网友:
改高压,只要供电、ON/OFF 、接地,亮度调节可以不接(除非特殊板,必须接亮度的)

网友:
开关 BLON 亮度B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