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1A 开机无显示,电流跳变到1.3A不动

楼主(2015-06-14):
接机时是开机一会儿就掉电,开焊了显卡,不掉电了,但是识别不到显卡。怀疑是显卡问题,就重新植球,结果还是一样。就买了一个全新的216-0810001回来换上,还是一样,以为是没焊好,拆下来重新植球,结果不显示了。怀疑是不是显卡周边有掉件,但找不到点位图,那位朋友手上有这块板的,请发一下主板显卡位置的正反面的高清图,谢谢
板号:QIQY2 LA-6884P REV:1.0

网友:
板修好了,是掉了个小电阻。向卖板的要了图片才搞定,现在发出来

显卡和显存位置图片,正反面都有

网友:
你把图片 直接发出来啊   还要我们下载   分很贵的

网友(2015-07-24):
是哪里掉了一个小电阻,

网友(2015-08-28):
可以把这机器的BIOS发一个吗
下啦好多个BIOS啦都是不出集显电压,不跑码的

网友:
直接发图片好吗,舍不得分呢

网友:
刚开始是开机进系统了是吗?

网友:
独显也认了吗?不会是真的第一次没做好吧!

网友:
应该是 BIOS 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