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一下又好了

楼主(2015-06-14):
最近遇到好几台显示器都是差不多的故障,,LED的,,,故障现象是  用的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屏幕会闪一下灭了马上又自动好了,,遇到三台  HKC  三星  还有一台是杂牌的,,一看到这个故障先确认不是灯条就是高压   换了一整套  横流版和LED灯条,故障一样,  刷了程序  故障一样,,想到会不会是按键问题,把掉了也一样,纳闷了,就连驱动板换了通用的还是一样。。。几乎崩溃了,不可能是屏问题吧。。。。。大师们。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一秒黑屏,或者两秒黑屏吧?

网友:
这不影响使用吧,我的一天也黑一两次

网友:
要看黑屏时,指示灯是什么状态,,,,

网友:
你都具体说说 都有哪些型号 参数 具体点啊

网友:
程序或有问题,具体型号发上来